[使用反馈]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楼主(2020-03-16):
鑫智造中,如果打不开TVW,GR等格式文件,是Boardviewer设置问题,看图
In Xinzhizhao, if the format files such as TVW and GR cannot be opened, it is a problem with Boardviewer setting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笔记本点位图中Boardviewer 打开报错的解决办法:

The solution to the Boardviewer opening error in the laptop bitmap:
1、如果打开就报错提示缺少.netframwork,请自行百度搜索安装4.0以上.netframeworkIf an error is reported when the. netframework is opened, please search and install. netframework above 4.0 by yourself
     https://www.baidu.com/s?ie=utf8&oe=utf8&wd=%2Enetframework&tn=98010089_dg&ch=5

(建议使用 4.0.30319版本: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2、
如果BoardViewer软件能打开但点位图打开报错,可以点击选项--图形,把GDI选中,拉到最右边。If the BoardViewer software can be opened, but an error is reported when the bitmap is opened, you can click the option - Graph to select GDI and pull it to the far right.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也可以下载http://boardviewer.net中 “boardviewer.zip” 覆盖到安装目录

3、
如果打开FZ格式点位图完全没反应,或提示选择用对应的程序打开,或者打开后是英文的boardviewer界面,可以这样设置。If there is no response when opening the FZ format bitmap, or you are prompted to choose to open it with the corresponding program, you can set it as follows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4、如果出现这个错误提示。If this error prompt appears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请到C:\Program Files (x86)\XinZhiZao\bin\BoardViewer,以管理员权限运行BoardViewer.exe,按图设置。Please go to C:  Program Files (x86)  XinZhiZao  bin  BoardViewer, Run BoardViewer.exe with administrator privileges, and set as shown.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如果还是不行,请自行搜索C++组件并安装:Microsoft Visual C++ 2015 Redistributable (x64),If it still doesn't work, please search for C++components and install them yourself: Microsoft Visual C++2015 Redistributable (x64)

5、如果提示数据载入错误,说明不兼容这个点位图文件,要用厂家专用点位图软件才可以打开。If a data loading error is prompted, it indicates that this is incompatible. It can only be opened with a special bitmap software

6、如果出现这个错误提示 If this error prompt appears
笔记本点位图用Boardview打开的办法 Solution for Boardview opening error

  请下载附件 BoardViewer.zip (468.1 KB, 下载次数: 1049) ,解压后,找到C:\Program Files (x86)\XinZhiZao\bin\BoardViewer文件夹里面的BoardViewer.exe,替换BoardViewer.exe
Please download the attachment, unzip it, find BoardViewer.exe in C:  Program Files (x86)  XinZhiZao  bin  BoardViewer folder, and replace BoardViewer.exe
如果仍然解决不了,可以把C:\Program Files (x86)\XinZhiZao 文件夹改个名If the problem still cannot be solved, change the name of the C:  Program Files (x86)  XinZhiZao folder

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安装todesk或向日葵,联系鑫智造客服微信:18823306625远程协助解决
If you still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contact us:whatsapp +8618823306625

网友A:
问哈boardviewer 启动报0xc000007b 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没见过这个报错

网友:
我的也是经常报错

网友A(2020-04-15):
引用 网友A:
问哈boardviewer 启动报0xc000007b 怎么解决

4.0以上.netframework已装
百度无果  不想装系统

网友(2020-06-03):
引用 网友A:
4.0以上.netframework已装
百度无果  不想装系统

解决了吗,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没解决 好像是说dll文件有问题
不整了 等需要时  换个系统装

网友B(2020-07-27):
.netframework可以在系统高级设置里勾选会自动安装,不用百度,百度还容易下一大堆病毒,例如改主页什么的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B:
.netframework可以在系统高级设置里勾选会自动安装,不用百度,百度还容易下一大堆病毒,例如改主页什么的

已经装好的系统,怎么勾选?

网友C(2021-07-12):
BoardViewer打开提示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c0000135)失败,如何解决

网友(2021-12-28):
引用 网友C:
BoardViewer打开提示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c0000135)失败,如何解决

可能不支持xp吧。这个是第三方软件,鑫智造只是调用,具体打不开的原因未知。

网友(2023-02-27):
BoardViewer各版本下载

BoardViewer 1.1.4.0.zip

BoardViewer 1.2.0.0.zip

BoardViewer 2.0.1.8 理论界汉化.zip

BoardViewer 2.0.1.8 玲珑心汉化.zip

BoardViewer 2.0.1.9 beta 玲珑心汉化.zip

BoardViewer 2.0.1.9 beta.zip

网友:
BoardViewer各版本下载

网友(2025-07-07):
  打开报错  点继续  再打开一次就好了   我一直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