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开关电源中不认识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0-03-16):
如图是ATX电源5V变压器绕组和整流二极管之间的内容,3.3V电路上也有一模一样的一组,感觉貌似磁饱和稳压电路,不懂原理,有大神帮忙科普下工作原理不?谢谢!

补充内容 (2020-3-29 10:54):
线路图有误,修正图见24楼

网友:
我就想知道基极的稳压信号输入导致三极管截止和导通时对输出电压时怎样的影响

网友A:
磁放大好像论坛还没见到分析的帖子,有也是模棱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放大好像论坛还没见到分析的帖子,有也是模棱两可

网上见的磁放大器也是在稳压二极管之后呀

网友B:
模拟电路的分析要结合具体的图纸 每个零件的参数来分析,具体到你这个图15伏怎么来的,方波信号大小,来源都是未知,模拟电路中L是电感,变压器绕组是T,你画的L是表示什么?这个图只能看出这是个电感滤波电路,下面的二极管三极管组成的电路是自动补偿的作用,让后级输出稳定的5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的分析要结合具体的图纸 每个零件的参数来分析,具体到你这个图15伏怎么来的,方波信号大小,来源 ...

15V电源来自待机电路,基极信号来自整流滤波后的稳压电路,然后这部分电路就与其它部位没有瓜葛了。
我能猜到是磁稳压电路,但是不懂稳压调节原理,因此不知如何下手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的分析要结合具体的图纸 每个零件的参数来分析,具体到你这个图15伏怎么来的,方波信号大小,来源 ...

要有图纸就好了,国产电源都见不到图纸更别说台湾日本的电源了。这个电源稳压部分四块四运放一块双运放一块5834一块1002DS组成全贴片双面板,跑线跑得我都快成对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5V电源来自待机电路,基极信号来自整流滤波后的稳压电路,然后这部分电路就没有其它部位没有瓜葛了。
...

方波信号来自哪里,有多大,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的分析要结合具体的图纸 每个零件的参数来分析,具体到你这个图15伏怎么来的,方波信号大小,来源 ...

图中我画的是电感L,电感L左边文字表示接的主开关变压器T1次级5V绕组,不是说我画的L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波信号来自哪里,有多大,占空比是多少、

方波信号来自稳压电路的LM324,目前电压正常的3.3V绕组该信号电压14V多点,而电压不正常的5V绕组该信号电压接近15V,因此我想知道稳压原理,好判别故障是出自比较放大运放那端,还是出自执行稳压信号的这端。占空比这种问题对于没有示波器的小白来说太奢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5V电源来自待机电路,基极信号来自整流滤波后的稳压电路,然后这部分电路就与其它部位没有瓜葛了。
我 ...

模拟电路知道的不太多 这个图想弄明白牵扯到电感的感抗 磁通量的计算 方波信号的大小频率占空比 我讲也讲不出来 感抗 电流电压的相位关系 很扰人。模拟电路的分析要结合整个图纸看,单取一段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知道的不太多 这个图想弄明白牵扯到电感的感抗 磁通量的计算 方波信号的大小频率占空比 我讲也讲 ...

这块电路真的就是独立的,在稳压二极管和开关变压器之间,他肯定就是个利用磁饱和来稳压的电路,就是我不懂磁饱和稳压器的原理。

网友C:
实物图,前面的手绘线路图今天检查了没错,台式机电源里出现这个应该是磁饱和稳压电路,但是网上找不到任何跟这个线路类似的磁稳压电路,有老师懂原理的能帮我讲讲稳压原理么?现在手头的电源5V空载电压正常,挂个CPU风扇电压就下降,挂个光驱电压就跌得直接关机保护了(其它电压空载满载均电压正常),检查到这个部位就无从下手了,不知道原理也就无法知道这部分零件坏了对输出电压的影响,迫切想知道这个线路是怎么执行稳压动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块电路真的就是独立的,在稳压二极管和开关变压器之间,他肯定就是个利用磁饱和来稳压的电路,就是我不 ...

我休这样的就是直接换班,换下来的再慢慢研究,毕竟我们不是理论教学的‘’客户要的是效率我们要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物图,前面的手绘线路图今天检查了没错,台式机电源里出现这个应该是磁饱和稳压电路,但是网上找不到任何 ...

图中红圈是两组线路,一组5V的一组3.3V的,线路简单,两组元件参数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休这样的就是直接换班,换下来的再慢慢研究,毕竟我们不是理论教学的‘’客户要的是效率我们要吃饭

我是业务爱好,就喜欢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物图,前面的手绘线路图今天检查了没错,台式机电源里出现这个应该是磁饱和稳压电路,但是网上找不到任何跟这个线路类似的磁稳压电路,有老师懂原理的能帮我讲讲稳压原理么?现在手头的电源5V空载电压正常,挂个CPU风扇电压就下降,挂个光驱电压就跌得直接关机保护了(其它电压空载满载均电压正常),检查到这个部位就无从下手了,不知道原理也就无法知道这部分零件坏了对输出电压的影响,迫切想知道这个线路是怎么执行稳压动作的。

前面有帖子 金河田电源是电容有问题 你可以参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有帖子 金河田电源是电容有问题 你可以参考哈。。。

国产电源哪有磁稳压电路?

网友E:
金河田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有帖子 金河田电源是电容有问题 你可以参考哈。。。

帖子叫啥名字,我搜了下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河田电源

请问论坛有相关帖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河田电源

金河田是简单的431加开关管,那是磁放大器,不是稳压,而是为了从5V里面分出3.3V来。

补充内容 (2020-3-29 11:19):
我理解错了,无单独变压器绕组的3.3V的产生,也是从5V中稳压而来的的

网友:
    因为图中元件被环氧树脂密封,图中的二极管在之前的图中被当成电阻了。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图右边的三极管就是一个常见的磁饱和放大器,只是431被替换成了运放(图右未画出来画了个方波替代),在主开关变压器输出的正半周右边三极管集电极的二极管截止;在主开关变压器输出的负半周右边三极管集电极的二极管导通,三极管根据稳压信号改变导通程度向L注入反向电流,从而改变L的感抗来达到5V整流二极管输出电压程度,达到稳压目的。
    现在的问题,左边的三极管又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