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300E5K-L05 电路图

楼主(2020-03-16):
鼓捣一台故障三星300E5K-L05笔记本。BA41-02501A主板。已有点位图。缺PDF电路图。哪位能提供?多谢了!

网友A:
图纸搜索暂无 还是按照点位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搜索暂无 还是按照点位维修吧

谢谢回复。
有个问题请教:按照点位图板上应该有一个纽扣电池,但实际板上并无该电池,甚至连电池座也没焊。是不是三星现在不用纽扣电池给RT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