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1L11T不触发3VPCU_SHDN#不正常

楼主(2020-03-16):
3脚供电是由系统待机芯片的LDO发过来的5V正常。然后经过PR328给到芯片1脚提供开启。实测也是正常的4.8V。此时测EC的待机供电正常,但是EC的复位为0V。 测KR8上拉电压有。另一端到EC的为0V。测电阻正常。强拉电压过去也是正常。但是机器不触发而且待机偏高 换了一样的电阻和电容问题依旧。后来我直接把PU103的1脚和3脚直接短接 待机就正常。EC的复位也有。能触发显示。我换过PU103的1脚到3脚的 100K电阻正常电容正常。我也换了电容和电阻。都不行。我没有换PU103测试。不明白为什么测电压正常。不短接2个引脚就会不出EC复位。待机高不触发。懂得给解释下哇。。

网友:
大哥们知道的可以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