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hp1020plus 打a5卡纸,打a4不会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16):
求助hp1020plus 打a5卡纸,打a4不会卡是什么问题,a5打一张就会卡,能出来一半
求助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东西
yeyeeeee
机器拆开没看到有东西,主要是打a4无论怎么打都正常,就打a5的纸才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东西
机器拆开没看到有东西,主要是打a4无论怎么打都正常,就打a5的纸才卡

网友:
打印的时候,自己选择一下纸张大小,试试

网友:
在电脑软件里设定纸张大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