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不打印6种常见故障检测维修方法

楼主(2020-03-16):
  打印机在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很常见,需要将工作文档、重要资料打印出来,打印机的种类有很多,最常用的是激光打印机!但是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打印机不打印,打印异常的问题,下面给大家分享下激光打印机不打印的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激光打印机不打印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一、激光打印机不打印,指示灯一直闪烁

1、检查墨盒。

  打开打印机顶盖,如果墨盒小车能够从边上移动到中间位置,取出一个墨盒,然后关上顶盖进行检查。如果打印机的电源指示灯恢复为常亮,说明取下来的那个墨盒出现故障,更换该墨盒即可。

  如果打印机的电源指示灯还是闪烁,可以把取下的墨盒安装进打印机,把另一个墨盒取出,关上顶盖进行检查,如果打印机的电源指示灯还是闪烁,说明打印机的两个墨盒都有问题。全部更换即可。

2、检查打印机是否卡纸。

  如果卡纸,可以打开打印机的后盖,看见纸张后慢慢地把卡纸取出。

3、检查打印机是否缺纸。

  按一下打印机的电源按钮,确认打印机是否因为缺纸而闪烁,如果是,添加纸张即可。

二、图像一边黑、一边白。在更换硒鼓、部件全部清洁以后故障还是仍然存在。

检修方法:

  通过保养激光打印机的光学部分,故障得到解决,主要是打开激光打印机的外壳,拆开黑色塑料盒,用干净的镜头纸认真擦多梭镜的几个反光面,再把几个光学镜头擦干净, 把拆下的塑料盒还原,注意把接线卡接插件装好。再开机后,印出的字迹就很饱满。

三、经常出现加热灯不亮,开机后只有一个电源灯亮,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检修方法:

  通过检查发现,不是定影器的问题,也不是电源、小型继电器的问题,而是电源盒旁边的一个小盒里管加热的一个102J小电阻和线路板接触不好,因为是两面线路板, 要两面焊接,用电铬铁焊好后故障排除。

  这个故障在ST激光打印机中很普遍,但有时加热灯不亮是电源控制部分单向可控硅故障。定影灯管、热敏电阻、热保护器的故障也较为常见。如果测量定影灯管烧坏,热敏电阻性能不好,热保护器开路要更换。

四、激光打印机的加热灯有时亮,有时不亮。

检修方法:

  出现加热灯不亮时,要用万用表检查2根灯管的的连接线断了没有,还有7根细电线断了没有,因为激光打印机定影部分和主机连接是活动的,几根电线经常拆装容易折断。如果经常出现加热灯不亮,但经过很长时间的冷却后能正常使用,这便是热敏电阻出了问题。更换新的热敏电阻,故障就可得到解决。用万用表测量正常热敏电阻冷态时320kΩ,热态时1.45kΩ。

五、输出图像色浅,看不清字迹。

  激光打印机,输出图像色浅,基本看不清字迹。试将对比度旋钮调至最大档,输出的样张字迹仍看不清,考虑镜面脏污,用酒精棉球将反射镜及聚焦透镜擦拭干净,故障依旧。

  检查转印电极丝是否正常,未见异常,并把电极丝清洁干净,故障仍未排除。检查粉盒充电电极丝,完好正常,检查高压及高压接点亦无问题, 说明故障与电极丝无关。

  进一步检查,发现激光驱动电路的灵敏传感开关的一个弹簧片断裂,致使打印机工作时未能闭含而造成上述故障。更换新的弹簧片之后,故障排除。

六、定影加热不正常

  激光打印机,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准备/等待指示灯一闪即灭了,定影加热器只闪亮一次也不再加热,有时开机定影加热器根本不工作。

  依据故障现象,怀疑定影加热器接触不良或损坏。取下定影加热器部分,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两端正常,检测热敏电阻及温度传感器和保护电路,均未发现问题。检查主控板控制接口电路亦未见异常。

  进一步检查加热驱动电路,发现可控硅有问题。更换新的可控硅后,定影加热器工作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以上是激光打印机不打印6种常见故障及检测维修方法的介绍,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虽然有点乱,但还是学到了些东西,但好像是从哪里摘抄的吧,说是激光机呀,怎么开头就成喷黑机了,而且感觉东一句西一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