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15寸 版号 :cal73 la-f612p 通电0.1A

楼主(2020-03-16):
dell G3 cal73 la-f612p  此机器 显卡的 供电 电感 对地阻值是 000 不知道是不是 显卡 太高了、但是断开显卡 故障依旧、 cpu 内存 无供电、此主板只有bios bios 我刷过了、故障依旧、暂时 没有思路了、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三板斧管用

网友A:
你先测准了,cpu和显卡又没有短路,要是短路了还修什么。电流0.1是待机就0.1还是触发的0.1,如果是待机就0.1那说明待机过高了啊, 可以看看3/5V的后有没有短路,如果触发的0.1那就根据时序走 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准了,cpu和显卡又没有短路,要是短路了还修什么。电流0.1是待机就0.1还是触发的0.1,如果是待机就0. ...

这个机器BIOS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