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怎么办?硬盘坏道的几种修复方法详解

楼主(2020-03-16):
  在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最担心的就是硬盘出现故障,一旦硬盘出现故障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诸多的硬盘故障中,最常见也是最让人头疼的故障之一就是就是硬盘坏道。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硬盘坏道的几种修复方法,一起来看看吧!
  引起坏道的原因很多,除了硬盘的正常老化以外,平时使用过程中过度频繁的整理碎片,不适当的超频、电源质量不好、温度过高、防尘不良、震动等都会导致硬盘出现坏道。一般硬盘坏道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软坏道,通常是因为软件操作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可以使用软件进行修复。

  另一种就是物理性坏道,表明磁盘磁道上产生了物理损伤,可以通过更改磁盘分区或扇区的使用情况来解决。

一、硬盘坏道的表现

1. 读取某一文件或者运行某一程序时系统反复读盘出错,提示文件损坏等信息,或者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功,甚至出现蓝屏等。
2. 硬盘的声音突然由原来的正常摩擦声音变成了其他奇怪的声音。
3. 系统不能正常启动(首先要排除不是病毒导致的),出现报错信息。
4. 格式化硬盘时,到某一进度后停滞不前,最后报错,格式化无法完成。
5. 每次系统开机都会自动运行Scandisk扫描磁盘错误。
6. 对硬盘执行Fdisk时,到某一进度就会反复进进退退或停滞不前。

二、硬盘坏道的修复方法:

1、逻辑坏道的修复方法

  相比较物理坏道来说,逻辑坏道的修复非常简单,我们借助Windows下的磁盘扫描工具,在资源管理器中选中盘符后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驱动器属性对话框中依次选择“工具”——“开始检查”。

硬盘坏道的几种修复方法 图1

  将扫描类型设定为完全扫描,并选择自动修复错误,然后单击“开始”按钮。

硬盘坏道的几种修复方法 图2

  如果硬盘存在逻辑坏道,那么使用上面的方法基本就可以解决了。2、物理坏道修复方法1. 用Scandisk检查物理坏道  物理坏道具有“传染性”,会向周边扩散。对于物理坏道,Scandisk只能将其标记为坏道,以后不再对这块区域进行读写。  在Scandisk检查到坏道停止的时候,观察它的数值,例如如果是22%,假设硬盘容量为2GB,这样我们可以计算2GB*22%=044GB,硬盘坏道的起始位置大致在440MB处。由于物理坏道有向周边扩散的可能性,所以必须留够足够的缓冲区。将硬盘第一个分区容量设置为400MB,其余的1.6GB按200MB分为8个分区,在使用Scandisk检查所有分区,将无法通过检测的分区删除或者隐藏,确保系统不再对这些区域进行读写,其余相邻的分区可以合并使用。
硬盘坏道的几种修复方法 图3

2. 用软件隐藏物理坏道

  用PartitionMagic对硬盘进行处理,PartitionMagic可以在不破坏数据的情况下对硬盘进行分区,动态改变分区大小,改变分区的文件格式,隐藏或显示已有分区等操作。

  测试坏簇可以世界用PartitionMagic中Operations菜单下的check命令完成,对于坏簇,可以尝试对其重新测试,方法是在Operations菜单下选择“Advanced/bad Sector Retest”。把坏簇分成一个或几个区后,再通过Hide Partion菜单项把含有坏道的分区隐藏,以免在Windows中误操作。

硬盘坏道的几种修复方法 图4

3.使用FBDISK修复坏道

  硬盘坏道修复的软件有很多,我们也可以通过软件来进行修复。FBDISK是一个能够把有坏道的硬盘进行重新分区的工具软件,它可以将坏道设为隐藏分区,并将坏磁道分隔开以防进一步扩散。当硬盘中坏道过于分散时,程序会产生多个可用的分散分区,但只能有4个主分区,程序会自动远些最大的4个分区设置为可用,其他的则设置为隐藏。使用方法:  启动系统,进入到DOS环境下,运行Fbdisk.exe即可启动软件。

  首先显示硬盘参数,并询问是否扫描硬盘“start scan hard disk?(Y/N)”,我们直接按Y键确认以后,程序就开始进行扫描,并显示进度和剩余时间。

  扫描过程中如果有坏道,程序会自动显示出坏道的所在位置以供参考。硬盘扫描完成后,程序会给出分区意见和方案,同时询问是否将其写入硬盘“write to disk?(Y/N)”。

注意:此时程序还没有向硬盘写入数据,需要我们按Y键后,才会将上述分区方案写入硬盘。显示“write disk OK!”后才说明写入成功。

  至此,使用FBDISK对坏道硬盘重新分区的工作即告完成,重新高级格式化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这些方法理论上可行,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方法理论上可行,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碰到坏道严重点的直接要开盘拿数据了,这样修复之针对轻症患者

网友:
学习一下····增加理论知识

网友:
貌似以前在哪里见过

网友:
物理坏道无法修复 除非wd 或者pc3000 mrt 工具 rtx
你说的逻辑坏道用软件就可以修复

网友(2020-04-23):
我有10几个500G的蓝盘也没办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