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TPN-Q211笔记本检测电池非原装电池

楼主(2020-03-16):
惠普TPN-Q211笔记本检测电池非原装电池,更换了几片电池都是显示非原装电池。有没有出来过类似情况的同行?是不是只有找售后了

网友A:
请问LZ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有没有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有没有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过?

不是测试是一开机就提示非原装电池了。进BIOS 恢复出厂也是一样,BIOS已更新到最新。安装电池再接上电源开机进系统的时候掉电1不接电池只用适配器正常

网友C:
可能是电池里的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池里的芯片坏了。

认真看帖 楼主这个是更换了几片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测试是一开机就提示非原装电池了。进BIOS 恢复出厂也是一样,BIOS已更新到最新。安装电池再接上电源 ...

有点类似Thinkpad E450C识别不到电池不充电,但不会报错,上官网下载了个电池微码驱动就正常了。HP会不会有这样的驱动,如果有可以下载更新试试,或者刷个低一点版本的BIOS,不要太新的试试。两者都解决不了,估计主板充电电路有问题了,可以量一下充电控制脚的各电阻会不会阻值有偏差了。。。

网友(2023-06-17):
解决了吗  我2台都这样  不加单修好了 关机下充电快 进系统就充的特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