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 电压不显!

楼主(2020-03-16):
各位师傅好!小弟入门菜鸡 某鱼淘了个30V 3A的电源!经过物流暴击后面板粉碎!由于超市代收 只能算倒霉 回来简单处理 接电 电压部分不显示!拆开发现这里掉了个电阻 懵逼了!也没个图纸 不知道阻值多大的 旁边那交个100E 最右474  电源牌叫WYJ求各位师傅帮帮忙 !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查芯片PDF应用手册,连接相关引脚后按图选定调试。

网友B:
先选个大一点的电阻 试试  依次减小电阻  直到正常就OK  这你就没有办法了  只是个数字电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PDF应用手册,连接相关引脚后按图选定调试。

好的!我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选个大一点的电阻 试试  依次减小电阻  直到正常就OK  这你就没有办法了  只是个数字电压表

主要怕烧了或者冒烟啥的!响了还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