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核心可以打驱动但是不亮

楼主(2020-03-16):
遇到一张显卡,插副卡可以认到卡,也可以打驱动,但是就是不亮机,核心,显存都加焊过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A:
bios也刷过了,核心供电0.8,显存供电1.35

网友:
接口查了吗?

网友:
估计核心问题了  之前遇到很多这些系问题  有些装驱动进系统蓝屏或者黑屏 降频也不行 扫描显存也是全正确 把核心换过别的板也是一样没变

网友:
或者换其他视频接口试试

网友:
没有显存测试软件,修显卡比较迷茫!我感觉全凭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也刷过了,核心供电0.8,显存供电1.35

AMD的卡用软件测显存,AMD只要有显存坏肯定是不亮机的

网友:
N卡显存问题 也不亮机

网友:
n卡显存问题亮的,不亮是因为核心在检测显存,等个半分钟或者1分钟就亮了,也就是说的亮机慢

网友:
我有张一摸一样的七彩虹280x也是这情况

网友:
各项供电正常,黑屏的直接加焊核心!

网友:
刷BIOS降低GPU工作频率试下,我有张R9 270X降频亮了。

网友:
经常发、回贴,

网友:
可以私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也刷过了,核心供电0.8,显存供电1.35

显存电压1.3,显存坏了

网友:
我也有张卡问题和你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