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为 KPRC-W10L 备份

楼主(2020-03-16):
华为 KPRC-W10L 备份

u20 1.8V 备份.rar

3.71 MB, 阅读权限: 240,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我艹,看起来好熟悉这块板,原来跟我手上修的是一个型号
老大,你这台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多出来一条黄色的尾巴线,我手上这台是进水了,充电口IC发热烧了,更换那个芯片后,我没有这种接口的充电器,所以我就直接飞线在图片中的电感上,结果是保护隔离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艹,看起来好熟悉这块板,原来跟我手上修的是一个型号
老大,你这台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多出来一条黄色 ...

进水机器  来的时候不开机  插充电器 指示灯不亮   修了主板后  接充电线 灯会亮 主板待机会出3v 5v   接的线 是方便开机

网友(2021-08-03):
kpr-w29是一样的板子

网友(2022-10-12):
有台W19试一下

网友(2023-06-11):
手里也有一台,刷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