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Q3477FQ维修

楼主(2020-03-16):
故障插电灰屏,带有竖条纹。这种现象一般是屏供电不足引起。看了下屏号LM340WW1,百度了一下屏供电应该是10V,测量8.6v,以为是供电不足,用通用的模块改了个10V上去。还是同样故障,摸了下模块烫的很厉害。看了下屏的说明书屏的电流还不到1A,模块应该不会发烫。可调电源调10V上去,看了下电流3A多。明显不对。看来是屏主板问题。用5V烧鸡,摸到屏主板有一个电容烫的厉害,去掉正常。装机显示。忘记拍照了,电容位置在屏接口的另一侧最靠边的两个电容。

网友:
烧鸡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