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已解决

楼主(2020-03-16):
问一下各位大神维修侠,战神k650d主板画圈中的小电感。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修好,是电感。

网友A:
D3是电感?从何而知?

网友B:
你确定这个D3 是个电感

网友B:
你确定D3是一坨电感那你就直接一坨稀 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D3是一坨电感那你就直接一坨稀 过去

坨锡可以只能插电自动开机,但按开机键失效了怎么按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D3是电感?从何而知?

是电感,图纸标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个D3 是个电感

是电感,图纸标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电感,图纸标注的

既然短接都可以。上个二极管试试。感觉电路图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短接都可以。上个二极管试试。感觉电路图可能出现问题

关键是找不到那么小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找不到那么小的二极管

好办吧。用插件二极管,凑合焊上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感,图纸标注的

有图纸下次求助传下图纸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如果是电感那可以直连

网友:
神奇,没遇到过

网友:
d不是二极管或三极管吗

网友:
二极管吧   丝印会错?吗   只会有不装的原件  没有标注错的吧

网友:
d一般是二极管吧,图纸也不全对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d3不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