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问高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20-03-16):
我看到修理台式机的很多人有时都会用主板测试卡进行跑码,但为什么修笔记本很少看到有人用这个?请问什么原因?我是新手,请别见怪

网友:
我是个半吊子,觉得可调电源电流检测功能和检测卡类似,而且更直观!不知道楼下大师怎么说

网友:
笔记本维修  一般都能从可调电源的走动看出端倪  哪里需要什么诊断卡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最简单的一点是 好多笔记本不能直接用诊断卡
使用起来要飞线等 相对麻烦,所以也就不用了,根据电流分析。

网友:
笔记本都是看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最简单的一点是 好多笔记本不能直接用诊断卡
使用起来要飞线等 相对麻烦,所以也就不用了,根据电流分析。

谢谢,还好没花冤枉钱去买诊断卡。请问可调电源买什么牌子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好没花冤枉钱去买诊断卡。请问可调电源买什么牌子好?

电脑维修配件 你可以知己去迅维的淘宝商城 联系卖家他们有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维修配件 你可以知己去迅维的淘宝商城 联系卖家他们有推荐

好的,谢谢版主大人。 之前也在迅维淘宝买了一堆阻值卡和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