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柯美185打印很浅,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2020-03-16):
(图片)

网友A:
这个图像不但是淡还有底灰存在,间隙轮一定磨损严重要换,另外由于磨损负电压的做用、载体跟着复印件跑出显影仓一定很少了。

网友:
电源板  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像不但是淡还有底灰存在,间隙轮一定磨损严重要换,另外由于磨损负电压的做用、载体跟着复印件跑出显 ...

谢谢,我换间隙轮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换间隙轮看看。

请检查下显影器内部的载体是否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下显影器内部的载体是否够

怎么检查呢?是按哪里可以查到一个值吗?

网友:
换间隙轮就可以拆看显影器看呀

网友:
实在是太忙了这几天,刚把这个硒鼓换到一台柯美195那里,打印效果稍好一点

网友:
刚拆开它的硒鼓

网友A:
拆开显影器盖子看里面是载体(铁粉),还够用不?

网友C:
这么重的底灰,粉的可能大

网友D:
载体少了,粉就多了,底灰就出来了,归根到底还是载体和鼓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载体少了,粉就多了,底灰就出来了,归根到底还是载体和鼓老化

我做了初始化,最后的值是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显影器盖子看里面是载体(铁粉),还够用不?

我做了初始化,最后的值是8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重的底灰,粉的可能大

底灰并不重,这是一个扫描件

网友C:
粉确定没有受潮,原装粉,那就换鼓刮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粉确定没有受潮,原装粉,那就换鼓刮载吧

网上卖的340一个套鼓的如何?

网友:
用不着,就换鼓芯,刮板,载体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初始化,最后的值是85

85这是载体少了原因造成的,ATDC这个传感器靠挤压摩擦检测粉含量的正常这个数值会停机补粉的。标准默认值是155取值最好是150-165之间。不必换套鼓国产单鼓芯加刮片很实惠,记住一定要换间隙轮除非你换了改良的间隙。这小机器很好修的(用代用粉)平时多注意下清洁保养随便用个七八十万很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这是载体少了原因造成的,ATDC这个传感器靠挤压摩擦检测粉含量的正常这个数值会停机补粉的。标准默认值 ...

谢谢!用改良的间隙轮不好吗?

网友:
来自: 陕西 来自 陕西
185e没啥修的好修。有的改良间隙,虽然还成轴承的轮子,实际还不如原装那种的全塑料间隙轮。载体85肯定不正常,最起码也要在140往上。先把载体换了换原装载体,120元左右~鼓芯使用时间不大就先不用换,清理保养刮板,上原装117粉盒,又不贵。看看效果。效果不行了再换鼓芯刮板.复印件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用原装粉。毛病真心少 |

网友:
185e没啥修的好修。有的改良间隙,虽然还成轴承的轮子,实际还不如原装那种的全塑料间隙轮。载体85肯定不正常,最起码也要在140往上。先把载体换了换原装载体,120元左右~鼓芯使用时间不大就先不用换,清理保养刮板,上原装117粉盒,又不贵。看看效果。效果不行了再换鼓芯刮板.复印件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用原装粉。毛病真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