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s-7932

楼主(2020-03-16):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hp的台式机。开机不显示。拆机主板是ms-7932V星代工的。测电压都正常。风扇一直z转。刷了各bios一样。这种问题就怀疑是桥的问题。因为是bios的问题。会反复重启。

网友:
各个电压都正常。信号也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
bios刷了两个也不行

网友:
最后还是换版了

网友:
换桥跟换版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2020-08-22):
我的现在是不安内存,内存复位就出了,现在也是刷各BIOS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