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PLUS反复掉电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16):
主板上电反复重启,先刷bios,不行,然后按时序测各个电压,当测到AS324M比较两组电压VCC1_05_PCH 有1.06v。VCC1_8_PCH有1.28V,怀疑这个电压不合适,上迅维论坛下了点位图参考比较,图相应点位标1.05V,于是换了相连102排阻,开机测试正常

Asus P8H61-M_LX_PLUS_1.00A.fz

网友:
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还是比较好修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
标记一下,下次可能用得着,谢谢!

网友:
下次可能用得着,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习惯一般都是测一遍电源正常在刷BIOS。

网友:
这个问题难判断

网友:
大部分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相差这么点都不行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版本是2.0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有时又可以,看来这也的问题多啊

网友:
楼主,故障现象没说清楚,是不是一直反复上电,不跑码,不复位吗?

网友:
VCC1_8_PCH不是1.8V么?

网友:
标记一下,下次可能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坏得多,还好卖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坏得多,还好卖得少

我手里好像还有一块儿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