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开机风扇转一下 电压0.38跳变至0.52

楼主(2020-03-16):
联想G505 开机风扇转一下  电压0.38跳变至0.52。刷了好多个BIOS,还是没有解决求大神帮忙。
G505 A6的处理器四颗显存颗粒。

网友A:
若是刷的BIOS是验证过的  就不是BIOS问题了 这个机器的U相对出故障的很多

网友B:
我问下 最基础的AMD的机器 BIOS电池没电这个问题你查过没有 各个电感有没有供电你查过没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排除了完了 再给CPU热下身试下 不然呢

网友:
精华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刷的BIOS是验证过的  就不是BIOS问题了 这个机器的U相对出故障的很多

处理器有温度呢啊,感觉像是不过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下 最基础的AMD的机器 BIOS电池没电这个问题你查过没有 各个电感有没有供电你查过没有?这些最基本的问 ...

热身啊,我试试。

网友:
你这水的太厉害了吧。

网友C:
CPU的问题大一些,过内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的问题大一些,过内存了吗

没过内存,装不装内存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