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750骁将2GD5核心几秒钟掉电奇葩维修已更新完结篇

楼主(2020-03-16):
今天拿到这块显卡我真是很无语,不知道是上家动手脚,还是人品问题,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先看一下显卡: 拿到卡的时候卡看上去是没有拆过的,我仔细仔细看了一会都看不到有维修过的痕迹,可是偏偏就耽误了我一个下午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会道来,先看问题,这个显卡一开始的时候是可以进入桌面的,等我安装驱动的时候就黑屏,测试所有电压除了PEX_12V PEX_3.3V 还有就是VDDC_5V正常其它电压都是0V,看样子就是核心供电出问题了,下面我给你看一下第一次我拆开的时候拍的照片,您看一下有没有掉件的: 我是没有发现的,然后掉电的问题一般是核心本身出问题,还有就是EN开启信号出现问题这两种情况多一点,为了准确判断问题,我还是把所有供电测试了一下:供电时序如下:①VDDC_5V→②NVVDDC→③MVDDC→④PEX_VDD⒈VDDC_5V: ⒉NVVDDC: ⒊MVDDC:这个图片忘记拍了实测是1.56V也是正常的。⒋PEX_VDD:它这个显卡这个供电是分开两组都是正常的。 以上测试结果都正常的。然后我测试了核心供电芯片U6 印丝是0T=1C:芯片是RT8811AGQW先看一下芯片资料, 这里15脚是5V 21脚是12V 供电测试都正常,然后测试3脚EN引脚始终是2.3V高电平,难道是芯片出问题了直接换把,然后换好芯片涛声依旧,这下就懵逼了,芯片是坏的么,这可是全新的啊!既然芯片没问题那是?。。。。。。。然后我又把有可能影响到这类故障的可能的地方一个个排除,先把几组供电电容都换了:

然后又把BIOS 也刷了无济于事,其实我知道与BIOS关系不大,但是我实在是想不出有其它问题了,所以抱着侥幸心理还是刷了,到最后还是不行,无赖之下我又开始怀疑我换的芯片是不是给我弄坏了何者是买的次品货了,最后又把芯片换了,但是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事不过三那肯定不是芯片问题,因为换了两次芯片的4脚电路板覆铜板的脚都给我弄断了,最后还是飞线出解决,然后我就检查芯片外围的元件一个个排除,参考电路图当排查到9脚的时候发现这个显卡电路板上除了9脚有一个上拉50K电阻,其它的一个52K电阻和一个0.1UF的电容,因为该脚是开启/时间频率设定引脚那个电容应该是震荡电容电阻和电容组成RC震荡作用,如果没有那肯定供电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不是看图纸我压根不会看到这里的,因为这个板怎么看都看不出有焊接掉件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上家弄的还是厂家本来就没有上的,如果是厂家没有上可是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补上就可以了。按道理应该是掉件了,没有别的原因了,我也想不出还有别的问题。

不信大家对比看一下,然后跑一会甜甜圈也正常,问题终于解决了,记得打发。。。。。。。。

 会员1593629300鑫豆2025-4-19 00:50
 会员583427300鑫豆2025-3-13 12:41
 会员1443267300鑫豆2025-2-23 11:14
 会员1207241300鑫豆2024-12-22 18:30
 会员1259225300鑫豆2024-9-30 16:10

网友:
这是真的高手

网友:
刚看了个写了半截的,这个贴才是楼主精心编写的,加分必须的啊!

网友:
赶紧给 加分,好贴。请问楼主你经常哪里可以下载独显图纸,bios在哪里下的。楼主技术高超,不过的确费劲周折

网友:
说错了上拉电阻应该是500K的不是50K

网友:
高手呀 ,佩服这样的问题你也能找到

网友:
这个焊位不像是动过的或者掉件的。

网友:
这卡本来就没那个电容,问题应该还没解决。

网友A:
问题确实解决了,看其它显卡这个引脚FS频率设定引脚,其它显卡这个引脚这两个电容电阻都有安装的,我也是觉得应该原厂就是没有安装的,可是问题确实解决了,今天测试了完全没问题的。不补件的话死活不行,看看老铁们的意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确实解决了,看其它显卡这个引脚FS频率设定引脚,其它显卡这个引脚这两个电容电阻都有安装的,我也是觉得应该原厂就是没有安装的,可是问题确实解决了,今天测试了完全没问题的。不补件的话死活不行,看看老铁们的意见吧!

最后还有一个可能性与芯片有关系,可能是原厂的芯片不需要那个电容,我上那个芯片必须要上,只能这么解释了。

网友:
这个图纸哪里来的,发出来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心得,学习了

网友:
很多厂家就设计一些独有的技术特点让维修更具有挑战性

网友:
类似的图纸怎么搞?????

网友:
显卡核心供电管理芯片很多毕竟奇怪 特别QFN封装的 比如NCP5395G这些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与楼主类似的情况,一迅景7970的电源主控芯片一个脚的电容虚焊,找了半天都找不出问题,最后用放大镜仔细看才发现一电容一端开焊,加焊一下就搞定!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也能找到,厉害

网友:
这技术顶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