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000系列 通病之一 待机过高

楼主(2020-03-16):
    度过了二个多月的疫情,3月可以复工了 电脑维修这行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复工的人也多了 又是拿来主义开始 搬运工!HP DV4-5A02TX 开单写是不加电! 接上电流电 0.9A 拆机版号是 WSN DF MAIN BOARO 2.1   无图纸
这个机通病开机1.2A左右 刷个BIOS就Ok 但这个5000系列的机子 有几个版本的 有N卡 A卡 刷BIOS的时候先看好不然打不上驱动
问题回到这个机子 这个机子待机3V短路了.通病来的 因为这个机子风扇口容易积灰 留在主板 一到回南天 就容易坏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机子的待机蕊片 有一个版号是wsnd main board rev:2.1 这个的用的是OB EA 。 可以用RT8243代用
前两天就是修到这个机子线形f无3V 5V。
我现在手上的版号是 WSN DF MAIN BOARO 2.1  待机芯片是1225C 定意脚完全不一样 的 请大家注意 到此完工

网友:
精华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
兄弟惠普金牌售后维修站?还是和服务站合作的维修公司?

网友(2020-06-02):
谢谢楼主分享:我正在修这个机器,vt1318坏了,更换了不出cpu vcore ,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找时序查吧,毕竟每个人的板子情况不一定完全一样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