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夹电漏电20ma

楼主(2020-03-16):
老哥们今天第一次修xr  遇到一个很诡异的电流,夹电漏电20ma,开机就20-40,反复抖  基带电源那里查到有短路取了还是不行,说是充电导致的,充电芯片取了也一样 嗯,难不成是主电源坏了?

网友:
顶一下取了主电源 还是有漏电

网友A:
有没有进水,没有进水单纯充电导致的话,看有没有烧什么地方,可能半层线路烧糊了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进水,没有进水单纯充电导致的话,看有没有烧什么地方,可能半层线路烧糊了串了

没有主板本身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主板本身很干净,

现在能开机吗

网友:
取了主电源还漏...

网友:
热成像 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