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无3V5V电压出来,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0-03-16):
一开始是VL5V短路,换了8205后,VL正常,3VALWP,5VALWP不出来,测量无开启信号,1和6脚无电压,VS端有3V电压。
拆了PQ405也无开启信号。1和6 脚无短路。IC换了三个还是一样,哪有问题?芯片型号8205L,丝印EM,原机用的也是EM

网友A:
问题已经找到了,线性5V短路时,把PC421拆了,没装上。

网友:
1。6脚电压1.2和0.6

网友:
自己和 自己 说话吗

网友:
没试过电容不装  原来电容不装开启都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找到了,线性5V短路时,把PC421拆了,没装上。

啥?~17脚不接电容不出开启的吗?

网友B:
电容起滤波作用,没有关系不好!开启信号受控EN,还有1,6脚的EC-ON信号!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电容起滤波作用

网友:
搞出了乌龙

网友:
之前一个y400跟这图差不多,十次有个一两次没有3  5伏。是温控芯片把1.6脚电压拉低了。直接把温控去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起滤波作用,没有关系不好!开启信号受控EN,还有1,6脚的EC-ON信号!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注意是pc421  不是c4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起滤波作用,没有关系不好!开启信号受控EN,还有1,6脚的EC-ON信号!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同感,这PC421装不装应该不影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