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LA-8681P开机不显掉电电流0.4A几处通病另送亮机BIOS

楼主(2020-03-17):
联想G485这个笔记本,开机有电流0.4A左右,一直保持,没有变化,屏幕不显示,按下开机按钮可以关机。不知啥情况,全部走了几处通病才救活。
第一处(通病一):南桥右下角的电容(跟CMOS电池连接的,不插电正常一端能测到电池电压3.3V),我直接去掉了。附图。
第二处(通病二):刷BIOS     w25q32bv    附图 位置与BIOS下载(一个是原机备份,一个是网站下载的,最后修好也不知是哪儿出的问题,总是全部处理完成功了)
第三处(通病三):CPU虚焊(加焊),没有BGA设备,草民用风枪,试着CPU上面的电容松动就停手就可以了。

LA-8681P(G485)REV1.0集显.rar

网友:
850风枪干CPU 这个猛。 哈哈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还真不少哦

网友:
楼主有心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记录下了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              不过修的不多了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没有错, 的确是这两个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故障,但没搞定。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歇息

网友:
楼主,你其他地方都不用检查,然后直接处理三个通病就修好了?  真爽啊,看来要感谢联想的电脑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修了。几次都是桥电容问题。。其它二个没有遇到。

网友:
辣鸡机器 修过好多台

网友:
送钱的,就是要多来点!

网友:
那你的rtc怎么算呢?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遇到过一两个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都是送钱机很少搞不好的

网友:
那个电容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心得,学习了

网友:
菜鸟前来学习中

网友:
这个是老通病了

网友:
g485 开机黑屏 电流0.4左右      rtc排除    刷了 lz的bios  亮机了    已经证实 谢谢楼主

网友:
第三个好像没碰到过,

网友(2020-05-27):
个人比较喜欢南桥上的电容,方便快捷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前二天修了一台,就是这个电容,扣掉一切正常。

网友(2020-12-10):
        这种机子 我一般选择换主板,,,我坏机子比较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这个机器蛮好修的

网友(2022-04-04):
老机器了。。。

网友(2024-10-04):
LA-8681P 相关图纸与点位

G485 LA-8681P_R1.0.pdf

AMD_仁宝_LA-8681PG485(A70).pdf

G480_11252-1.brd

G480_11252-1.con

1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G480G485 11252-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