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手机漏电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17):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漏电不开机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反映,接电看电流如图:

  这台机器的故障,接上电流表漏电536Ma。像这种接上电流表漏电,一部分是由电池直接供电的原件损坏导致或者由是电池电压经转换成主板主供电的相连电路漏电导致。这种电流比较大500多Ma可采用熏松香的方法找到故障点或者测量如图:

  根据以往经验看到这种电流测量到PP_VDD_BOOST发现对地二级体制短路,熏上松香如图:

  这颗电容发暗最先融化故障排除扣掉,装机测试发现客户屏幕不亮,换测试屏测试显示正常。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最喜欢这种的啦,轻松又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