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0-03-17):
如果说显卡芯片短路,显卡的供电会出吗?

网友A:
过流,出了会咋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流,出了会咋样?

过流应该会发烫吧,我换了几个芯片,发现芯片一上上去就是短路,不清楚是芯片短路,还是供电没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流应该会发烫吧,我换了几个芯片,发现芯片一上上去就是短路,不清楚是芯片短路,还是供电没弄好

多数芯片都有过流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数芯片都有过流保护

那如果把芯片取下来会不会有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把芯片取下来会不会有电压呢

你可以强拉使能 让芯片工作

网友:
这是常用手段了

网友:
不谢  去掉负载 强拉使能 看输出是否正常就好

网友:
有些短路电压还是会有的,只不过过流

网友C:
出电瞬间就会掉电了,显卡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电瞬间就会掉电了,显卡摘了

能开机,焊接上也能开机,就是不识别

网友:
一般来说显卡短路 供电不会出

网友(2020-05-02):
显卡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