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无背光 BIOS刷了直接没声音了 无语

楼主(2020-03-17):
一开始无背光 下载论坛上面的直接没声音了 拔内存有报警

网友A:
无背光,你刷BIOS干什么?把原BIOS刷回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背光,你刷BIOS干什么?把原BIOS刷回去啊

搞回去了 发现断线 短路 解决好了之后还是不亮 然后把升压芯片换了一个 有21v 不亮 断电一瞬间会亮一下

网友:
要32V吧好像是

网友:
无背光最初应该是和BIOS无关吧 先把备份的刷回去 查背光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