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模式无法关闭

楼主(2020-03-17):
WIN10系统飞行模式无法关闭,用USB无线网卡,WIFI打开几秒后自动关闭,硬件开关已经打开,用同型号的笔记本正常的系统的硬盘换过去,也是飞行模式,求助怎样用硬件的方法关闭飞行模式,搞的要抓狂了

网友:
补充:好机器上的BIOS也合成过去了,情况一样

网友:
3楼明显是来骗分的,虽然我也是

天意wx -3 -5 你这回复 不扣分说不过去了

网友:
3楼明显是来骗分的,虽然我也是

天意wx -1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解决了,没装内置无线网卡的问题,装了内置无线网卡就能关闭飞行模式,关闭飞行模式后,再拿掉内置无线网卡就好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呢,难不成是之前开了飞行模式,然后又把内置网卡给取了。没网卡电脑不会自己恢复呀,这也太不智能了吧。

网友:
那如果内置的网卡坏了。那不是不能用外置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