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209A 插电270毫安

楼主(2020-03-17):
A1466 8203209A 插电270毫安  开机时序谁有啊,原理图打不开

网友:
270毫安定住不动

网友A:
1466有这个板号吗,刚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66有这个板号吗,刚出的吗

板号是这个,型号可能弄错了

网友B:
捡钱了,主供电短路,苹果特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捡钱了,主供电短路,苹果特色

问题是找到了,PPVCORE_S0_CPU这一组CPU供电短路了,没有查到短路的电容,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D:
烧鸡大法试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找到了,PPVCORE_S0_CPU这一组CPU供电短路了,没有查到短路的电容,是不是CPU挂了

断开这个供电,看是供电这边短路还是CPU那边短路,这样好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断开这个供电,看是供电这边短路还是CPU那边短路,这样好判断。

断开看了下是CPU这边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试过了??

额,怎么烧啊,我主修手机,电脑难得修,不知道电脑德烧鸡大发和手机的是不是一样,也是直接给这组上相应的电压看哪里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怎么烧啊,我主修手机,电脑难得修,不知道电脑德烧鸡大发和手机的是不是一样,也是直接给这组上相应 ...

基本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66有这个板号吗,刚出的吗

他是懒得把那两条杠打出来 820-3209-A

网友:
得拆出来看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F:
CPU 供电起来了没有?

网友:
难道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 供电起来了没有?

820-3209-A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 供电起来了没有?

PPVCORE_S0_CPU这一组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断开看了下是CPU这边短路

那就重点查CPU旁的电容。用烧机大法,不过电压不能太高。也有可能是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重点查CPU旁的电容。用烧机大法,不过电压不能太高。也有可能是CPU坏。

没烧出来,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CPU 问题吧

网友:
CPU 对地阻值大概10几

网友:
技术不同凡响

网友G:
乱搞,这个cpu 供电阻值本来就只有几Ω的,不要乱烧
ausdri
我量是0.004,正常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乱搞,这个cpu 供电阻值本来就只有几Ω的,不要乱烧
我量是0.004,正常吗?

网友:
一样机器。。我的是做cpu 现在电压上不去了。。可能没做好 几欧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