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310-14isk 板载I5CPU 板载内存 独显四个显存 开机灰屏

楼主(2020-03-17):
Lenovo v310-14isk 板载I5CPU 板载内存 独显四个显存   故障:开机电流0.4-0.6之间不亮机,电压正常,刷BIOS搞定。主板版号:REV:F DOLV6MB6F0

网友:
加焊了CPU,  显卡芯片,依旧显示灰屏,开机正常跳变,显示灰屏,更换屏幕测试依旧,排除BIOS问题,

网友:
是经典的LV6?

网友:
三板斧果然好使啊

网友A:
新款的就修到了啊。。。。。。。。。。。。。。这两年的的

网友:
主板BIOS问题越来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的就修到了啊。。。。。。。。。。。。。。这两年的的

LV6不算新了  混用的板子

网友:
修电脑越来越不 好搞了现在,集成度高,更新快

网友:
下载了BIOS,刷了后可以开机依旧是灰屏的,,,,有碰到过大神、

网友:
加焊了CPU

网友:
什么    你的BIOS 呢

网友:
这款机器应该是通病遇到过几片

网友:
BIOS马上上传上来,有碰到过灰屏的大师,指导下

网友:
原机可以显示灰屏的BIOS,可以亮机的,,,,

网友:
我也遇到到了   310-14isk   灰屏  未修复

网友B:
此机器经常多个配件更换,,,,,,最后修复了,,,,,

网友C(2020-11-24):
引用 网友B:
此机器经常多个配件更换,,,,,,最后修复了,,,,,

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