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936原装充电器不充电 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20-03-17):
只有原装充电器不能充,稳压电源和非原装的都可以充电。我测了下供电是从电源小板这出来就没有。这种问题我A1398遇到过 修好了,这款换过小板,换过U7000
,不清楚怎么弄了

网友:
你看着原装充电器的检测电路

网友:
有高手,帮你分晰一下

网友:
我拿了个料板测试过,料板也是会输出识别器供电的,我排除了下 发现了R7010和U6900被摘下 才会不输出

网友:
跟着这个思路已经换了不少地方了,难啊

网友:
又发现问题,这j6900的供电角对地阻值900多,正常应该是2900多,于是我又把所有相同的元器件全部摘下,还是900多,难道板层问题吗?

网友A:
机器有没有进水,应该是第一个复合MOS管问题吧 没有把电放干净

网友:
换电源线, 把原装充电器的线换了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有没有进水,应该是第一个复合MOS管问题吧 没有把电放干净

机子没有进水,MOS管我换过了

网友(2020-05-29):
你a1398 这种情况是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