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24寸显示器,修好后在这个页面下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2020-03-17):
故障之前是短路,然后加电压1.5V烧机,然后故障解决,但是在这个淡蓝色的页面下,居然右边全是竖线,其他情况都正常,大家说说是什么有问题呢?

网友:
右边COF线松或者是主板主芯片虚焊

网友:
尝试过换屏吗?

网友:
感觉屏幕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没有修的价直了吧

网友:
屏坏了    没有必要搞了    没有价值了   拆了配件还给客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