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 联想 LENOVO YOGA 710-141KB 电池不开机 不充电

楼主(2020-03-17):
好久没有发贴了 今天修好了一个联想 LENOVO YOGA 710-141KB 版号BIUY2_Y3 LA-D471P REV:2.0 EC_SMB_CK1时钟信号导致 电池不开机 不充电  外置电源可以开机,开机后拔掉DC插头电池就可使用提示%255可用 关机后用电池再开机又不开机 TB定了全新电池换上故障一样 也算是一个奇巴故障了!固然奇巴所以分享出来给大家供参考! 接到机器打ISL开测量用电池时充电芯片ISL95520 18脚DCIN既然为0V 用电源时这里为VIN B+电压19V 心想找到问题了 就这么简单,打开图纸电压是电池BATT+经过PR335 在连接至PD301到DCIN找了半天发现PR335既然和图纸不一样,这个电阻焊盘都悬空的没有装  找了一个2.2K的电阻补上去18脚DCIN有7.6V电池过来的电压了 狂喜 难道可以了吗?开机还是不触发 公共点已有了电压了 RTC电源也有了 EC3.3待机也有了 开关上有3.3V开关量电压!这时陷入了沉默 心情也没有了刚才的喜悦 继续查吧 这个机器还有不充电情况 那就先按不充电思路修 继续测量 当测试到EC_SMB_CK1和EC_SMB_DA1时有点不对劲 这个是电池通讯EC和充电芯片的时钟和数据 一个 EC_SMB_CK1 有3.3V另一个EC_SMB_DA1为0V不正常 应该都有3.3V才对 测量对地阻值也正常,问题以找到 这两个信号 上有两个上拉电阻 R201和R202果断把这两个电阻调换一下 EC_SMB_DA1有3.3V EC_SMB_CK1为0V 果然是这个R201坏了 刚才18脚DCIN 电池供电补上的电阻刚好是2.2K 拆过来 补上R201 通电两个信号都有3.3V了!上电池通电顺利开机 插上电源有1.6A电流 电池充电正常!至此本机修复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修到类是故障能借鉴一下 到最后都还没有搞明白这个充电芯片ISL95520 用电池时难道不需要供电吗 希望大家来探讨 !

网友A:
这个适合老司机看!给你加分

网友B:
还没有修过这种充电芯片哦

网友C:
有点位图吗   这个你都知道在哪里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位图吗   这个你都知道在哪里   不错

有图纸 需要回复我 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修过这种充电芯片哦

以后会遇到的 这个修好后可以开得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嗯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适合老司机看!给你加分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适合老司机看!给你加分

希望能有帮助
谢谢关注!!!!!!!

网友:
电池的3个3.3.

网友:
开始没有怀疑这个信号 直接测量了 充电芯片供电!

网友E:
图纸上
RTC电路3.3是单独从电池输出的

网友F:
坏的电阻无穷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的电阻无穷大了吗

是的 可能是电阻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开路导致没有上拉开关量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上
RTC电路3.3是单独从电池输出的

Rtc电路经常没电的,可以改成电池由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了,楼主想出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2024-01-25):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ec和电池通信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