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0开机电流0.054

楼主(2020-03-17):
  今天接了台E550笔记本,开机电流0.054,肯定是缺电压,让我们一起分享下维修过程

网友:
今天电脑微信打不开了  图片上不了

网友: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换板吧,,,

网友:
??过程  ?这个没有下文了

网友:
IO焊过了吧!!!!!

网友:
电流好小  估计前面的电压就没起来

网友:
其实笔记本在待机的电流一般是多少才属于正常?

网友:
这是联想g460   或者z460吧    e550是thinkp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