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d 6-71-w65s0-d02显示一分钟风扇狂转 DDD报警30下掉电

楼主(2020-03-17):
k650d  6-71-w65s0-d02显示一分钟风扇狂转 DDD报警30下掉电  BIOS刷过一样  PQ5的1 6短接 34短接也不行  显卡供电0,9V又没有掉  还有什么通病没有?

网友A:
显卡不工作。好像是这样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不工作。好像是这样的表现。

显卡供电正常  加焊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