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朋友的inspiron15-5547 插上电源适配器不充电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0-03-17):
inspiron15-5547 插上电源适配器不充电,单电池能开机,拆了电池无法开机

网友:
适配器坏,电源接口线坏,或者主板坏了。建议送修

网友A:
插上电源适配器不充电,单电池能开机,拆了电池无法开机

重点排除 适配器 保护隔离线路   个人建议送修

网友:
保护隔离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适配器不充电,单电池能开机,拆了电池无法开机

重点排除 适配器 保护隔离线路   个人建议送 ...

准备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