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17):
  【故障机型】  B470e

  【故障版号】10250-2N

  【故障现象】接电大短路

  【故障分析】公共点短路

  【维修过程】基本上做维修的都知道这个联想的通病了,那就是铁壳MOS管了,下面是我的维修步骤,裸板检测为公共点短路,迅速断开保护隔离的减流电阻测量发现是后级断路。

  使用最原始的烧机大法,开始烧机测试,在我烧机前我是把最有可能短路的铁壳MOS管都给把松香给熏上了,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呢,一是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二来是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所损坏的原件。如下:

  经过烧机发现是一个CPU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了。

  拆掉后发现公共点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找一个330电容安装上去后,再次测量公共点阻值发现已经恢复至400多了,应该是好了。

  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直接把CPU和内存装上上电测试吧?

  但是呢,我是不敢这个样做,因为以前吃过这个铁壳MOS管的亏,在修好公共点后直接装配件,导致二次把CPU给烧了。

  在此我是裸板上电测试看看是否有短路的,果不其然。上电一瞬间大电流,在次回到量公共点,又烧了。这下我是直接拆铁壳MOS管,当我拆到PU4307的时候发现短路好了。

  但是我在测量CPU供电的时候却发现还是短路的。

  没办法,只能继续烧机,发现后端的一个VCC_CORE滤波电容又短路了,这下索性我直接把这6个330电容全部更换。

  再次测量发现CPU供电的阻值已经恢复了460  公共点的阻值也恢复了500左右了,CPU电压的电流调至1A,上电测试发现待机正常了。

  直接找自己的测试CPU装上,电流已经是在1.1A左右,接屏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网友:
这个机器只要烧铁皮管,CPU能好的面不大

网友:
这个机器只要烧铁皮管,CPU基本都是坏的  要么短路  要么进系统花屏

网友A:
有一种仪器可以直接找短路点

网友:
这样CPU都没挂,这个机器很会烧CPU

网友:
这机器老毛病了,好了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说实话这板子铁管子坏的比较多

网友:
修了很多这款机器都是 铁皮管坏的多 氧化短路

网友:
这个通病 了,一般坏了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铁壳  我碰到 还上下管 用一会就烧几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仪器可以直接找短路点

叫什么名字,神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什么名字,神器吗

电路板短路测试,搜这个可以,没有名字

网友:
你是用多少V的电压在燃,

网友:
通病机.有时候CPU也会一起挂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呀,学习了

网友:
王大湿者上短路的帖子了,这个铁壳MOS换好了一要看一下波形才放心。对新手来说比较难焊接,没焊接好的话死机,上I5CPU会不显,或者没多久又烧。

网友:
万用表不错啊!自动量程的快吗?

网友:
铁壳电容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