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c/bm6ad/dp-mb rev:1.00 主板,跑53代码维修

楼主(2020-03-17):
华硕h81m-c/bm6ad/dp-mb rev:1.00 主板,故障现象,开机能触发 ,不显示,诊断卡跑到53停住,在论坛下载的BIOS程序刷上,开机还是跑53,今检查内存条236脚SPD无3V电压

查看点位图,靠PU503这边有3v电压,

内存上没有电压肯定是断线了,仔细查看内存条下面的铜箔氧化断线,直接飞线搞定,上亮机图!

网友A:
华硕 卡 55 什么故障  内存供电全是正常的  就是卡55 好奇怪 自然用坏 的 x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 卡 55 什么故障  内存供电全是正常的  就是卡55 好奇怪 自然用坏 的 x79

有供电查波形

网友(2020-07-22):
刚刚遇到个板子  一样的问题  代码53   飞个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