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个机器卡纸,卡在一半的位置到底哪个部件不好了呀

楼主(2020-03-17):
哪位大哥知道的?指导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

前面打几张可能是好的,但是后面就会卡,卡在中间的位置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上多张啊,第一张没出完,第二张就上去了,应该是离合器有问题了,再检查下分页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上多张啊,第一张没出完,第二张就上去了,应该是离合器有问题了,再检查下分页垫

好的谢谢,你试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上多张啊,第一张没出完,第二张就上去了,应该是离合器有问题了,再检查下分页垫

不是分叶的问题,是一张整级卡①半在中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