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B板号DAUM8CMB8

楼主(2020-03-17):
求助戴尔B板号DAUM8CMB8C0,sys-pwr-sw#这个信号一碰开关就变低电平了,怎么回事,有图纸都分析不到位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一个高低高的跳变信号,怎么可能一直拉低?要拉低,也应该一直拉低,根本就来不及!先测开机信号到EC的外围电路,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果到EC没有短路,再测EC的工作条件!最重要的一个信号RSMRST#这个发给桥的待机信号!如果一切正常,考虑EC坏了!如果是我我就先刷一下bios,再测一下EC发往桥的开机跳变信号!毕竟主板被开刀就像女人被破处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动主板,电子元件本身坏的几率不大,除非进水受潮,碰撞!

网友:
在我不停上电取电后,适配器电源指示灯熄了,大电流短路了,5V待机上管击穿,取了上管测电感还是断,我直接烧鸡,一摸CPU电源芯片飞烫

网友:
之前能开机,就是进到系统准时蓝屏重启,开机掉电开机掉电,之后就开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