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3-17):
杂牌G41  不知道啥牌子

U是L5420 原生。

丝印 G41-771,天然支持志强,不需要切角。
来自华强北的黑科技
不触发。IO W83627DHG-P

百度搜io图纸一份

放大一下

68--67--73---72顺序。
实测如下:

发现73脚有问题。电压为0
这个是南桥发给IO的slp-s3#信号,正常应该变高。
所以72脚无法拉低绿线。
到此时,3种故障可能:IO×,南桥x,IO到南桥的连线×
本人焊工太次,懒得拆IO。
看到74脚 VBTA是个3V的高电平,来自于纽扣电池电压。
将73和74,用表笔点住引脚间隙短接,发现可以上电,风扇起转。
但是不跑码。由此判断IO问题不大。
再去追查南桥,下载了几份G41的图纸比对

发现G41南桥待机所需电压只有5VSB和3VSB。
测南桥附件的小贴片电容,有3.3VSB电压。
怀疑南桥损坏或者虚焊,导致不出S3信号。
用手按压南桥,有一次发现突然跑码了。

有时行有时不行。
最后发现,跑码时,不是因为按压,
而是因为按压时,手指碰到了14.318晶振了。

仔细看晶振,好像进水了,脏兮兮的,生着锈。
从料班上拆一个换掉,故障解决。

网友A:
我有张板也是针断了,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张板也是针断了,有空试试

我说   你上错舞台了  是另外一家

网友B:
是32.768K的实时时钟晶振
14.318M是时钟芯片的时钟芯片

网友:
確實,我好多塊G41都莫名其妙的開不了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32.768K的实时时钟晶振
14.318M是时钟芯片的时钟芯片

笔误。是的。应该是32.768k晶振。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误。是的。应该是32.768k晶振。谢谢提醒。

没事,互相学习

网友:
早就知道老哥你焊功差,没想到现在居然还是这么不自信。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呀,学习了

网友:
G41的现在基本很少修到了.都是修H81的多点.

网友:
是32.768K

网友D:
这个还有必要浪费时间?

好的板子才40-50块钱,坏的也值1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有必要浪费时间?好的板子才40-50块钱,坏的也值15。

空闲时间搞的,忙起来的话,这板子,我连换都不换,直接让客户换h61+I3或者i5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