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6U不触发 无待机

楼主(2020-03-17):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A456U机器,版号:X456UV REV:2.0插上电流表 0.00 无待机,先上论坛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查了一圈,没有案例,更可拍的是这机器连点位图都没有,只能靠经验了,先查公共点,第一个MOS管就不出电压,量G级无电,没有点位也不知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找点位图吧,上某宝逛了一圈,也是没有,郁闷........最后在网站上找个X456UQK的点位,大致差多,看G级应该是高电平19V才能导通,但是明白他这个G和接口中间就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电阻一头头和地连,实在没办法就做个大胆的想法,直接给他拉个19V试试,没想到插上电流表0.01了,公共点和待机都有了,心想就这样吧试试,裸板在外边进系统测了半个多小时正常,有没有大神知道那个电容是干嘛用的,这样后期行不行。X456UQX图纸也给你们传一份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是越来越难修了,什么资料都没有

网友:
你确定能电池开机充电的话就可以啦

网友:
耦合电容巴

网友(2020-05-31):
这个BIOS不对 别下载

网友:
图纸凑合用吧,怎么是镜像的?正好和实物成镜像关系,什么都是反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是隔离管问题的多,还是G极上的电容,拆掉就会变成24V了,短接不可取

网友(2020-07-06):
我故障和你的一样,进水了,准备试一下

网友:
上电池就会有问题

网友(2021-04-16):
这跟线拉的厉害啊  几百就到手了

网友:
纸凑合用吧,怎么是镜像的?正好和实物成镜像关系,什么都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