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060 gpu 主电压对地阻值测下来0.2欧姆正常么?

楼主(2020-03-17):
笔记本1060 gpu 主电压对地阻值测下来0.2欧姆正常么?

网友:
正常呀,你是不是测错了 ,是0.2还是0.02

网友:
1070的我测好的是0.2欧

网友:
阻值低 不代表有问题   现在的新款机器的显卡 u 阻值都很低

网友:
对于显卡来说 正常的啊

网友:
加个1V电压上去跑1A左右就OK,大短路就不行

网友:
很小 我测过!开始还以为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