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M2N68_PLUS_2.01G能触发,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0-03-17):
小白维修一名,接到华硕 ASUS M2N68_PLUS_2.01G主板(虽然用点老2G内存加独显一般办公也够用了!),点开机键能开机就是不跑码!此板是NV单桥,上迅维网搜到图纸和亮机BIOS,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
先刷BIOS问题依旧!华硕只有点位图,按照AMD单桥上电时序分析及实际电路点位图对比学习,NV单桥能触发,
就查各路供电及复位!AMD 单桥:待机-内存-桥-VDDA-CPU-总线(论坛跟大神大师们学习的!)

按照时序先是出内存供电!通过点位图找到内存供电相关电路(是典型的PWM电路)!

测量1.8V内存电压为0V,跑线路测得 POL1 5V_DUAL正常!当测到POQ17和POQ8的1、2、3脚都对地!
明显不对劲!因为这两个是N沟道的管子,用风枪吹下来后,测量主板上各点不短路,然后测量吹下来
的两个管子,其中有一个管子三个脚都短路了,在料板上拆下一对,安装上后,上CPU加内存,上电,
诊断卡像脱缰的野马,一路小跑起来,到此维修结束!
新手学习贴,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么老的班子还有人再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班子还有人再用吗?

是呀!穷人还是很多的,不是都像某音和某手上都是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