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BA板号820 3209A CPU供电PPVCORE_S0_CPU短路,是CPU烧了吗

楼主(2020-03-17):
MBA板号820 3209A  CPU供电PPVCORE_S0_CPU短路,是CPU烧了吗  没查到相关电容短路的

网友A:
CPU供电PPVCORE_S0_CPU确定短路 排除其他元件 那U出问题的概率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PPVCORE_S0_CPU确定短路 排除其他元件 那U出问题的概率很大了

我断开了那个电阻,量是U这边短路,加电烧的话没有电容发烫,估计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