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 海韵钛金1000W故障

楼主(2020-03-17):
朋友送的海韵钛金1000W电源 我摔了一下 开始还能正常使用 但后来机器经常出现无法正常点亮主板的故障 要多次启停以后 才能点亮 目前就彻底开不了机了 开机反复启停(风扇一停一转)售后不给保修 我也拆开看了 如图 有大神的话 可以试试 我着重观察了一下 目测PFC对应的底部区域有表面融化痕迹 估计是温度高造成的 其它区域没有问题

网友:
摔得,关注大型零件变形

网友:
既然是摔过了, 就注意看哪有没得虚焊,脱焊什么的。一分钱一分货,这电源内部做工是真的好。

网友:
大件都补焊一遍,应该就好了

网友A:
虚焊了,找保护板上面的MOS管是不是虚焊了,我的大水牛600掉地上后情况和你一样保护板上的MOS虚焊了并且焊盘都掉了,换个新的MOS管飞线焊盘搞定了,几毛钱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了,找保护板上面的MOS管是不是虚焊了,我的大水牛600掉地上后情况和你一样保护板上的MOS虚焊了并且焊 ...

对 摔过的 先考虑大件脱焊

网友:
修电源比较危险,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万用表查查待机看看。

网友:
主板问题吧,替换过电源?

网友:
你说的开机反复起停是说的主板还是说的电源?把电源取下来,镊子短接PSON,看看各路输出有没有,没有再看5VSB有没有,这种高级电源修起很痛苦,双面贴片部位不方便带电检测,更换也不方便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电源!查起来问题头大的很,特别是芯片!网上都找不到资料

网友(2020-04-16):
因为以前好用,是摔的,那就查查元件的虚焊和板上是否有断裂的地方。

网友:
楼主电源修理有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