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待机故障新手求助贴

楼主(2020-03-17):
华硕K55VD待机0.003A,触发掉电,拔掉内存触发不掉电,拆机检查有5V待机电压,而3V电感上没有电压,量了待机芯片各个引脚电压如下图,第四引脚是3V开启电压是5V,查了引脚定义,超过4.5V是关闭状态。所以不知道为什么4脚开启电压信号偏大,是EC的缘故还是待机芯片的缘故,求帮助。

网友:
图纸谁来讲解一下,有点看不懂

网友:
检查R8阻值,应该是开路了

网友A:
2脚为5伏开启信号控制脚,4脚为3伏开启控制脚,他们都通过一个100K的电阻接到开启控制MOS管,所以4脚电压也应该为2.3V左右,其升高的原因有2种情况:1.对电源短路,2对地断路,所以检查R8 100K电阻是否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为5伏开启信号控制脚,4脚为3伏开启控制脚,他们都通过一个100K的电阻接到开启控制MOS管,所以4脚电压也 ...

这个是芯片说明书,这个R8可能是内部的电阻?外部只连接一个180K电阻,在线测量准确。

网友:
在线测量电压如图,附点位图

(3)点位 Asus K55VD Rev3.1 60-N8DMB1800-B03 boardview.FZ

网友:
那就是PQ8108未导通

网友:
查PQ8108G极电压多少

网友A:
查PQ8108  2脚和5脚电压各多少

网友:
电阻的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Q8108  2脚和5脚电压各多少

PQ8108 2脚0V,5脚3.2V

网友:
pq8108内部结构图

网友:
有点看懂这个双MOS管了,出就是说2脚是3V的控制极,少了个电压

网友:
能不能把5脚的3.3V飞到2脚用?

网友:
现在跑线跑到EC的86脚,没有3.3V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0244-1-1.html
看了上面链接兄台维修经历,怎么感觉这机器待机时就只有5V,没有3V?还有这样的?而且我的EC的26脚+3VA_EC  3.3V正常,难道也是EC挂了?

网友:
en电压偏低了 正常3.3

网友:
还是2脚无电压问题

网友:
拔了内存不掉电 那你触发后量一下3V有没有就可以确定是不是3V有问题吧 搞不好BIOS有问题呢。

网友:
是准备刷个BIOS了,很有把握……。

网友:
触发掉电是有上电的电流还是???

网友:
先杀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