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3青春版维修遇到的怪事

楼主(2020-03-17):
客户送来华为m3青春版平板一台,尾插坏了不充电,拆机后更换尾插还是不充电,更奇怪的是连屏幕也不会亮了,这2个问题先拿简单的下手,先修充电,经过测量尾插上的5v已经送到主板上了,但是充电没任何反应,测量主板没发现任何问题,重新拆下尾插发现尾插正极5v和旁边的腿短路,一般的手机平板这2个腿碰到一起是不影响充电的,可这个就不行,挑开重新焊接充电正常。第二个问题屏幕不亮,怀疑自己操作不当烧坏了灯控电路,拆开罩子外观正常,测量也没发现问题,但是屏幕座子上没有测到电池电压,这点非常奇怪,记得一位老师讲过所有的手机平板只要接上电池在屏幕座子上就会测得电池电压,围绕这个思路排查了2个小时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最后仔细检查一下屏幕发现是排线松了,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平板的显示座子上测不到电池电压?????

网友:
坐等大佬坐等大佬坐等大佬

网友:
新人来学习,大佬们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极个别机型特别设计的,大部分的手机平板在屏幕座子上必定要有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