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03-17):
(图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能说一下型号吗?分享一下PDF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型号吗?分享一下PDF就更好了。。。。。。。。。。

网上可以查到,但是要付费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可以查到,但是要付费才可以

你没有吗?...........

网友:
这5个脚的型号挺多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

网友:
跟U19部件差不多

网友:
带使能控制和过流输出指示端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