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stream notebook pc 11

楼主(2020-03-17):
惠普stream notebook pc 11,触摸板不能用装了驱动也不行,有解决办法吗,请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触摸板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后不装驱动的情况下能用不?有时候是驱动的毛病。遇到几次了

网友:
新人来学习,大佬们谢谢